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31):
MOS管的大扁脚是D级输入,大扁脚冲上下边的2个脚,左边的是S级控制,右边的是G级输出,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
错,左下 是G  右下 是S  才对!  By 月饼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AD线指的是什么线?

网友:
A.HA.LA代表地址线。D.HD.SD代表数据线

网友:
正对MOS管(有字的一方),大头为输入D级,左边为控制G级,右边为输出S级,AD线就是信号线,A:Address地址 Data 数据  AD即为地址数据线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
左边是G极,右边是S极,即输出极,G极电压越高,S极输出电压越接近D极电压

网友:
论坛的只读区很多介绍的!用搜索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只是NMOS管而已,PMOS管就
道理就相反
相反是什么意思?     N MOS和PMOS这么辨别?

网友:
npn 和PNP 道理和三极管差不多

网友(2010-04-14):
希望楼主善用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