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屏故障

楼主(2009-12-31):
那几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三星液晶,灯管坏了,换完以后ok、可是屏显示一半正常,一半白屏,这种故障能修好吗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连接好查屏电路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呵呵
  驱动板又没坏    如果屏线确定插好了,那肯定是屏了
   不知道这样的故障怎么查修法??看到此贴的说说怎样修这种故障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屏坏了,换灯管时估计是把屏软排线能断了
或者是屏体破裂
以后换灯管时一定要注意
风险也是很高的
特别还要注意静电
呵呵

网友:
100%是你换管时把屏搞坏了 因为这机器之前是因为灯管坏了来维修的,不会是屏坏了还在用,,,等灯管坏了再来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绝对是屏的问题,因为我之前也换过把屏搞坏

网友:
建议楼主用坏屏练习换等管  等熟练了以后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网友:
其实可以这样的,一般高压不亮也能看清楚屏的显示  看到的图像至少也是完全的,,,,你当初看一下图像就好了,让客户确认一下,,,,当初如果能看到是屏下部不显示,,,那也没有必要去换灯管了,,,

网友:
三星的屏驱动集成电路是很容易坏的,有LXD91811   LXD91814

网友:
反正原来也是不亮的,就说是屏坏了客户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