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复位是南桥坏吗

楼主(2009-12-31):
一块865 775针的板 能开机 跑00 复位灯亮下灭了 再点复位针没反应 用CPU假负载测复位没有 在PCI A15上有5V电压 无跳动 跑复位针经过两个电阻进南桥里去了 是南桥坏了吗 供电 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
把网卡取了试、更换IO
最后不行再考虑换南桥

网友:
先换I/O试试,大多是I/O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IO坏··结果我把南桥拆了下来··浪费我的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