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2-31):
今天接到同行提来一台主机说主板开不了机,那是正在吃饭就叫同行先走了。吃完饭那着主机插上诊断卡通电一看还真不跑码,先换了电源还是涛声依旧。
  二话不说就以为是主板问题直接拆下机子来,用专修主板的电源一通电直接跑到显示了。这时以为换的电源也是坏的也就在装到机子里面用我专修主板的电源也是不跑码,随后就想到应该是机箱的问题了,就不所以得线拔掉。O(∩_∩)O~呵呵,一通电显示了,结果一个一个线试,没想到是复位开关坏了,结果直接把复位开关线不插打电话叫同行过来说搞好了,刷了个BIOS五十块。哈哈,轻轻松松又赚到五十,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的生意那就不愁吃喝了。

网友:
一个复位开关都收50块,利害

网友:
我不会这样做的
50照收  照说刷的BIOS
但是复位要弄好
都是同行这个能看出来的,或者客户说怎么复位键用不了
一找同行  同行看下没插复位线   ·······
我以前遇到都是想办法把短路的换了  想办法弄好

网友:
刷个BIOS也能收50?楼主在哪里修机器啊?

网友:
我也想开店,不知道收费一般怎样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
老大,向你致敬!

网友:
说实话照这样的刷BIOS我到喜欢啊,因为刷BIOS也收四五十块钱,可做桥换桥也是五六十块钱啊。

网友:
是台式机吧…

网友:
还好我从来不拿机子去修,不然我真想说你太黑了,不过也难怪哦,换了我也想收多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