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31):
此机开机画面颜色正常,菜单颜色正常,放AV画面时偏红色,请问是那方面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查AV端子到解码芯片之间的电路,因为菜单正常,说明存储器内部的数据经过解码芯片转换是正常的。应该是AV解码芯片或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
AV 数据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
感谢指点.我查一下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屏是好的,,,所以只能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看灯管有没有黑先!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赞同2楼的看法

网友(2010-02-01):
22寸以上的液晶电视通常都有工厂数据复位功能,试试将机器的数据复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