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一直轻微抖动

楼主(2009-12-31):
一块威盛462针集成主板,型号是KM400,是联想品牌机上的,最近出一怪毛病,就是开机后显示器画面一直轻微抖动(是整个画面),在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下抖动的程度不同,但都抖动。显示器换过几台了,确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那能是哪儿的问题呢?请大虾指教。

集成显卡的驱动也换成最新版的了,可也是不行。

网友:
把主板上VGA接口的H V两个脚到北桥之间的贴片电容先换掉再试

楼主:
版主,是直接去掉吗?不再换新的电容了!

网友:
当然要换新的上去阿,还要问吗!

楼主:
这个主板用了几天,也没动上面的元件,居然自己好了。谁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旁边是不是有干扰东西 。

楼主:
没有干扰的东西

网友:
音响是不是就在旁边啊

网友:
好了也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有滤波电容漏电!最好换掉!

网友:
好了就先用着吧! 我估计是旁边有什么干扰! 我以前修过一台电脑,搬我这来就很正常,搬回他家显示器就不亮,连显示器抱我这好几次都正常,回他家就不行,最后才发现发电脑[旁边有个老式的音响,拿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