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12-31):
一台航嘉HK350-55AP电源,待机测绿、紫线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似乎没有启动。可是测各点电压,+5V高达7.45V,+12V为0.77V,+3.3V还算正常(3.42V)。请问高手:故障出在什么地方?
电源

网友:
你顺着那12V只有0。77的查查看,这点的电压查出来好了,这电源就修好了。仔细点就行,估计不是坏的很严重其它的电压全有。

网友:
直接换了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