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L750/D 开机logo 画面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31):
接到一台 NEC 本子, 开机停留在 开机画面logo 死啦死啦的...  电流停在1.65左右

拔硬盘后 还是 死啦死啦.....     拔bios 电池依然死啦死啦的~~~

一气之下 把 内存拔了, 换了!  无线网卡拔了~ 光驱拔了~ ~ 依旧死啦死啦的!!!!

那问题应该是主板上了.... 把 主板拆出来...盯着板块绕了绕头... 整理头绪中....   无意中看到了 牢牢睡在板块角落上的modem 小猫咪...

也没考虑是不是小猫咪出问题...  姑且在拔一次试试吧!!

现在好了,,, 竟然开机了...   这鬼东原来也会导致死啦死啦的....

死啦死啦的小猫咪~~~...

发这贴也没啥东西...也没点技术含量... 纯属挖点分...

网友:
我上次还遇到个T42P无线网卡坏导致不亮机的,拔掉无线网卡一插检测卡就亮了,插回无线网卡又不亮,当着客户面修的,白忙和一场

网友:
呵呵,遇到过...
最小化测试的好处体现出来了.

网友:
我上次还遇到个T42P无线网卡坏导致不亮机的,拔掉无线网卡一插检测卡就亮了,插回无线网卡又不亮,当着客户面修的,白忙和一场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没钱收了吧。,。。 不管是什么问题一定要让客户在你对面 你自己搞机器,屏幕别让客户看到,设置个维修间让客户站在外面 也可以看到里面 做什么但就是看不到屏幕 这时候你的 “发展空间” 就非常大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过一个三星的本本,总是死机,刚开始以为是内存或者是散热的问题,而且只要是喇叭声音正常就死机,喇叭生意不正常就不死机,查了许久也没有结果后来也是拔下“猫”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尽量不要测试卡了 ,你看电流不是一样吗,我修2个R61I进水的机器,洗刷刷哈,看有电流了好了,就等着收银子了 ,呵呵,虽然不地道,但这是我们的劳动和智慧呀,不要笑我 哦

网友:
开机档LOGO ,我修过几过全是刷BIOS 。换南桥。。还真没遇到拆小猫的。。。

网友:
楼主,好好学习,不过装机的时候,要注意螺丝的长短啊,有没有发现,你装的机子,C壳处都被顶起包了。

客户要发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