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进系统出错

楼主(2009-12-31):
一条KST512M  DDR一代333的双面内存以前在NF2主板点不亮,我今天刷了SPD后能进系统,但到进系统的时候就提示系统文件损坏,放光盘按R键进行修复什么的。用RST测试通过没错误。 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
大哥,你那是内存不兼容引起的,我碰过好多这样的,换过内存就好了。呵呵。。你换下试一下。。。

网友:
颗粒的内核与北桥间不兼容的现象偶尔会遇到,与SPD关系不大。
类似的不兼容 现象还有:颗粒间不兼容、颗粒与PCB不兼容,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另一条好的内存做母条带都没事   用都问题

网友:
尝试:将内存模组频率降低。

网友:
颗粒的内核与北桥间不兼容的现象偶尔会遇到,与SPD关系不大。
类似的不兼容 现象还有:颗粒间不兼容、颗粒与PCB不兼容,等等。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颗粒不稳定,底板线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