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数据线插反导致U盘烧掉 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09-12-31):
一朋友的U盘插上电脑没有反应,询问得知是主板上的USB数据线插反导致,连烧两个U盘。主控芯片是U20TWG0J,闪存是HY27UU088G5M,1G容量的。

手头有MW6208E空板,以及一块金士顿使用同样闪存芯片的U盘,主控是SK6202。

将闪存换到两个板子上都不能读取数据。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

网友:
只有找个一样的主控换上去了,USB线反了FLASH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
能确定是主控烧了么?现在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灯不亮,主控也不发热。

网友:
主控烧了,闪存应当是好的,但应当用同种方案的主控

网友:
除了同样的主控就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烧了主控吧?换闪存去另外那个好的试试

网友(2010-03-28):
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至今没有好的办法恢复

网友:
芯片物理坏了没·····

网友:
提供一个方案:

用编程器读出FLASH 芯片的数据,然后使用WINHEX,提取内容。
这个是一个思路,winhex恢复的方法无法详细的说出,数据要是重要,找我,我可以效劳 广告一下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不过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