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成显卡主板,画面有水平细纹

楼主(2009-12-31):
接修一块技嘉集成显卡主板,画面有水平细纹,求高人指点!!!
显卡

网友:
显卡有问题阿,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你看看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哦????换个试一下还是那样的话,那就是显卡要加焊试一下。其它的原因好象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线换下试试

网友:
先换北桥供电管和电容试试看

网友:
有时水平细纹又没有.是技嘉GA-8VM800M的主板,不知道哪一个是显卡芯片啊?

网友:
行场对地如何?一般是它
不是的话北桥坏或者虚

网友:
显卡集成一般是在北桥,如果不是显示器的问题,那么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确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就把板上VGA接口上H V到北桥线路上的贴片电容先换掉

网友:
多数为电容引起。少数为显卡芯片坏
更深层原因就找 RD才能解决。

网友A:
武汉天涯浪子
同意 顶

网友:
把北桥旁的6.3 1000几个电容 换了 就好了 以前修过此故障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