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8A1R笔记本,开机瞬间电流加到0.15,掉电至待机状态。

楼主(2009-12-31):
SONY PCG-8A1R笔记本,待机时,3.3 v,5V都正常。开机瞬间电流加到0.15A,掉电至待机状态0.02A。加焊过H8S,换过LTC1628。都没用。一开始维修的时候,偶尔能点亮一次,但进系统后不到3分钟掉电。后来能点亮的次数越来越少,到现在是开机瞬间电流加到0.15A,掉电至待机状态0.02A。偶尔能加电的时候,能听到独立的小电源板那一块有很清楚的吱吱响,然后掉电。现在,就是插上电源板,不按开机键也能听到很微弱的吱吱响声。但就是找不到具体是哪里响。烧电源板时烧出了一个大的电容有漏电,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电源板上面的电感我也逐一换了,还是有响。怎么办啊

网友:
独立的小电源板是5V和3V小板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3V或者5V电压后面还有轻微短路,你想想你不开机,他也会叫,说明还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是的,独立的小电源板是3V  5V的电源板。那请问楼上该如何找这个漏电的东西出来啊。。。。。真是晕死了

网友:
电击法呀~电下看那个东西烫就是那个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