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检测没有问题,但老出现0X0000008E的蓝屏。

楼主(2009-12-31):
内存用论坛的U盘启动里多个内存检测工具没检测出什么问题,但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老出现0X0000008E的蓝屏,用Kmplayer看视频出现蓝屏,提示和atizcqag.dll文件有关。上网蓝屏时又提示和Win32k.sys和tcpip.sys有关,而且有时候关闭傲游2浏览器,傲游2的图标在右边的任务栏中还是没有消失,要用鼠标指针移动那里图标才会消失,请问这个很内存有关吗?我使用的是金士顿DDR 400的正品内存,请问如果是内存颗粒旁的电容有质量问题,对内存稳定性的影响大吗?

网友:
建议换个内存试一下,或者检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系统有没有中毒,软件有没有冲突。内存的问题也存在。看一下CPU风扇正不正常。主板电容有没有豉起来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问题以后,降频试一下。

网友:
CPU风扇正常,主板电容正常,杀毒软件检测没毒,就是用Victoria 4.6Free检测硬盘靠后面一些扇区有几个绿块和橙块,我的虚拟内存也是设置在硬盘最后一个分区上的。

网友:
刚才退到DOS下用MHDD 4.6 扫描了原来检测出绿块和橙块磁盘空间,这回显示正常了,多数是浅灰块和一个深灰块,不放心扫描了两次,都是差不多,在进入Win PE 开启Victoria 4.6Free扫描原来的空间,基本和MHDD扫描结果一样,说明硬盘没问题,看来在Win XP 直接开启Victoria 4.6Free扫描硬盘,结果并不准确。

网友:
今天又出现了0X0000008E的蓝屏,Win32.sys 。 蓝屏出现时画面还有两横花屏,我用的是独立显卡,不知道这种现象和显卡有没关系?

网友:
8E蓝屏代码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2010-02-03):
不能光看代码,我修过两个机子就是这样,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排除吧。

网友:
主板靠前面板的两个空位用垫子垫好!可能机箱变形引起的主板内存接触故障!或者重装一次系统试试!先软后硬试
试.

网友(2010-04-11):
先把内存换一根好的看看!

网友:
8E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