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的屏与什么型号屏通用???

楼主(2009-12-31):
TCL K40的屏与什么型号屏通用??? 比如与TCL 的其他哪些产品的液晶屏通用??市场报价多少?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看屏的型号,同一款机器用不同的屏是很常见的,一般的代换原则就是尺寸相同,接口相同,分辨率相同。笔记本屏的通用性是很强的

网友:
看看后边屏线接口,一般相同的就能替换,不过有些要小心,像神舟的,和别的接法不一样,有时会烧主板上的元件

网友:
楼上的两位? 好像你们有点答非所问

网友:
坼屏 看屏的型号 和针数 接口的位置 LED 还是LCD 注意这几点就是了 一般你把屏型号告诉屏批发商 他知道那些通用 LED只看大小 接口针数 和位置就可以了 屏型号在淘宝上都找的到的 你最好要要知道那些可以通用好拿便宜的 客户只管屏要显 没斑没点 我一般换友达的屏 便宜 最近屏降价了 估计是年前甩货

网友:
你说笔记本型号没法知道屏的型号 现在的笔记本有很多小型号 屏用的也不一样 最保险的方法 把屏坼下来 看屏的型号 找通用的 要看屏的型号 LED还得LCD 接口位置和针数

网友:
就可以了 一般你把屏型号给屏批发商 他知道那些屏可以通用 你要了解那些可以通用好拿便宜的 客户只管屏要显 无斑无点 我一般拿友达的 最近屏降价了

网友:
这屏是14.0宽屏的

网友:
上次我买了块二手的,都要500,不过,屏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诸位了。

网友:
我要代换TCL K40的屏 是14寸的,下面我发来图片给大家看下,我的意思是用同型号屏代换,省的刷芯片。

网友:
是奇美 N140A1-L01 20P的 很普通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