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名连不上SERVER,IP可以!!!

楼主(2009-12-31):
一个公司有15台电脑,有一台机装了WINDOWS SERVER2003做服务器用,主要是用来做打印机共享及做邮件服务器,之前都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这两天怎么回事,下面的所有机子都连不上服务器了,之前是用计算机名SERVER连上去装的打印机。现在所有的电脑都打印不了,共享的文件也不能打开。看了一下,用IP可以连接并且能PING通。GUEST用户开启了的,也没有安装什么防火墙。而且把系统自带的防火墙也关掉了。也不行。后来添加了一个NETBIOS的协议,重启可以了,用了半天,又不行,把它删掉又可以连上了。但是也是用了半天又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路由,交换机都重启过了。后来有些电脑可以连上,有些不可以,看了一下,可以连上的是同一个工作机组的,后来就把SERVER的工作机组跟连不上的电脑设相同,但是还是不行。能连上的几台机还是可以。看清楚点有些连不上的也有是跟原来是同一个工作机组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搞了两天了还没有搞好。说的有点乱,希望大家看的明白。支支招。简单的说就是服务器PING不通计算机名,可以PING通IP,并且可以连上。\\server进不了,\\ip可以进去。IP是固定的!支支招吧实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了。重装又要搞很多东西,并且找不到原因,学不到东西。学习中!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这里写的很清楚了:
  [原创]解决Win9x/Me/2K/XP共享(网上邻居、文件、打印机共享)的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服务器PING不通计算机名,可以PING通IP
---------------------------------------------------------------
学习下M$的 浏览服务。然后用nbtstat命令测试。

15台电脑的话建议还是用NETBIOS协议好了。
不过关于M$的共享,现在连它自己都放弃了。

网友:
谢谢yzz163的回答,现在就是每台机添加netbios解决了问题!

网友:
你把网卡驱动下了,重新装一下,这样,IP地址池就更新了,添加NETBE协议,更新SERVER   IP ,然后你把本地安全策略里的几项改一下,你进去看一眼就能明白了,本人不是SERVER   WIN 7的,本地策略得改。

网友:
修改hosts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wins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建一个工作组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