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句.各位大师拆.....

楼主(2009-12-31):
弱弱的问句.各位大师拆CRT显示器的时候
如果牵涉到要拆高压包!
放电是不是要把那个吸盘的东西拔出来?然后短接?
一直不敢尝试!!!
各位师父莫笑哈!

网友:
恩,对的,放电的时候最好过个几分钟,因为里面还有余电,我曾经就被电过几次,,后来学乖了,过个几分钟再放电,就基本没有电过。

网友:
我的办法是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数字表不建议尝试,万一把里面的IC挂了可别赖我)打到500mA档,然后一支表笔与显像管外层的金属线连接,夹也好缠也好,总之要能放得开手。然后手拿另一支表笔把高压帽外缘撬起并慢慢的探进去,直到接触到高压嘴的金属部份。若关机后还有高压电的话,在探表笔的过程当中会有放电声,要有心理准备才好,免得被吓到。注意在放电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掀高压帽,以防电击。
使用这个办法无须等待,关掉机器就可以放电了。

网友:
断开显示器电源,拔下一根万用表表笔,短的一头找个地方可靠接地,表针插入高压帽里,听到不太大的“啪”的一声就完事了。
一般显示器的残余高压比电视机的小很多,电视机不推荐这样干,因为刚断电的电视机的残余高压非常足,直接放电非常容易造成一些脆弱的芯片损坏;
由于显示器的高压包不同于电视机高压包的构造,因此残余高压不是很足。

网友:
断开显示器电源,拔下一根万用表表笔,短的一头找个地方可靠接地,表针插入高压帽里,听到不太大的“啪”的一声就完事了。
一般显示器的残余高压比电视机的小很多,电视机不推荐这样干,因为刚断电的电视机的残余高 ...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地方就是显像管外层的接地线。很幸运的是,目前还没有过因放电损坏芯片

网友:
我一般不放电,一手拿着锣丝刀一手拿着高压冒,直接捅出来就行了,高压包不带残余电压,有残余电压的是显像管那个高压嘴,不去碰就不会被电。

网友:
“另一端接地”,是不是接显示器的电源输入端的那根地线相通的?还是真的接到地板上,别笑啊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