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9-12-31):
前几天,基地买了几片通用钢网,发现有点弯的,植珠是容易移位。怎么也掰不平。。。还有就是用剪刀剪了变得更加弯了。。。你们是怎么用的?

网友:
还有就是以前有些刚开始是平的,一加热就变形了。还有救的办法吗

网友:
用镊子压着来吹,只能说你的技术还不够。

网友:
温度控制的不好。太高了

网友:
没有完全不变形的钢网!

网友:
加热的时候温度不均,是最大的原罪!

网友:
销售培训业务咨询 版块 专门接受购买本站商品的售后服务。
如果是钢网本身的质量问题,请和客服联系调换,如果是使用不熟练也可同客服联系,寻求本站技术支持。

网友:
找快磁铁 跟芯片差不多大的 放在芯片下面。芯片上面放网摆好,这样吸住就不会翘了

网友:
温度太高,磁铁就会退磁,要注意

网友:
找磁铁还是好注意,谢谢,找到磁铁试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