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0-01-01):
Stellar Phoenix FAT & NTFS?

网友:
专业的磁盘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好像功能不是很强

网友:
没有最好,专一就好.

网友:
Stellar Phoenix Fat & NTFS Stellar Phoenix FAT & NTFS 是一款可以帮助你恢复由于意外格式化,病毒问题,软件故障,文件和目录删除以及遭到破坏等造成的数据丢失的非破坏性和只读文件和分区恢复实用工具.该软件检查你的不可访问硬盘驱动器的损害和破坏程度并且恢复其上的数据.该软件提供从 FAT16, FAT32, NTFS 和 NTFS5 文件系统的分区恢复功能.该软件可以恢复被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甚至在回收站被清空之后仍然可以恢复.该软件可以在恢复文件和文件夹的时候识别和保护长文件名.采用多磁盘驱动器的支持功能,该软件可以在所有的 IDE, EIDE 和 SCSI 磁盘驱动器设备上执行 NTFS 分区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