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热风拆焊台是850D数显,发热芯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10-01-01):
各位玩热风枪的大师好!我在这里请教我的热风枪850D数显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发热芯代换。我用胜利牌数字表温度档测过,离出风口一厘米处测得的温度跟数字显示的温度基本是一样的。用起来还是很好用的。再此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850D数显用的是4线发热芯,就是带测温探头那种.

网友:
你是不是想要蕊?我这有一支很好的蕊,你的是不是AT的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