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加焊后更花

楼主(2010-01-01):
我有几片7300GT的显卡.花屏用锡炉加焊后出现了满天星..希望就高手指点..

还有9800SG的显卡用什么软件可以测?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我有几十张7300GT ,本来是一点点花。一加焊比不加焊还要花。
          块高人指教下,是不是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3* 颗粒典型损坏的现象

网友:
我看GPU挂了.你看下GPU有没有泡泡上来了.

网友:
温度高了  嘻嘻  我 的 也 是

网友:
芯片本身不良,加焊后爆掉很正常,和温度高低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