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修了两年的技嘉主板!郁闷!

楼主(2010-01-01):
这块是技嘉848主板!修了两年!82801ER代换82801EB成功!
其实原来只是小问题而已,不知怎样的越修越多问题!初步修好试机过程中又出现了故障!
本来是南桥烧了个洞冒出熔岩损坏,这个是ICH5的通病了,不须再追究什么原因!

动手就立刻拆下南桥,再找料板看有没有好的南桥,谁知道没有!!!再看看零件堆,竟然发现了一个ICH5R,看看脚位完全一样的,有点希望了,安全起见再看看南桥的pdf资料对比一下吧!看了很久,结果是找不到有什么不能代换的原因!大胆装上一试!BGA做好后连忙试机,结果是一次点亮!
还没完,麻烦事在后面!一下就点亮有点高兴,再装上光驱试试进PE稳定否,唉……!这次的结果是Over了,开机测试卡显示no,复位等常亮,莫名其妙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关机后就这样呢,莫非南桥不合用挂掉了?尝试用手摸摸南桥,哎呀……!烫极了,连忙拔下电源量量3.3VSB对地电阻……正常!看了一会没有找到问题唯有再通电测量各个电压,通电后第一时间就是测量北桥1.5V供电(AGP槽尾部那两个MOS,原型号是3054),电路上是并联的,输出只有0.3V,对地电阻有正常的20欧,怪不得南桥会发烫了!立刻找到两个3055换上试机,好了……!1.5V正常了!主板也可以点亮了!再次装上光驱试试进PE!唉……!还是有问题啊!进不了PE,滚动条蓝屏!最怕就是这种故障,范围太广很难找到原因!同时也怀疑南桥不匹配的原因!作最后一试吧!CMOS禁用声网卡也是一样,测量过各路供电正常,后来认真看看的蓝屏代码显示的大概意思是RAM错误(内存当然确定是好的了),所以决定认真检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有问题!1脚参考电压/7脚主供电/91和92脚SPD电压很稳定,当测量到时钟时发现电压有点不是很稳,有0.3V的波动,值得怀疑啊!追踪线路到了时钟芯片(南桥旁边),测量时钟输出脚也是一样有波动,但其它组输出没有问题,断电测量对地阻值也是有点不稳!分析原因应该是电容有漏电或时钟芯片不良!先换换芯片再算!换好后测量对地电阻已经很稳定了!再次试机进入PE!Pass!
最后还在洗板时不小心弄断了清理南桥焊盘时不小心弄丢了的一个点,唯有再外部补线,幸好是在最外边的一个点,否则有要拆桥了!位置是AD1脚,断了这个点后开机C1,还没有弄清这个脚的作用!
不明白为何南桥烧坏会连贯带来这么多问题!?也许是我太黑了!希望新的一年会好些!

南桥/时钟IC/北桥供电MOS更换好的样子,很脏吧!

HoHo,洗干净后像新的一样了!

弄断了原来补的AD1,唯有外部飞线!

完工!

真想不到人家在倒数第时候我要在郁闷中度过!唉……!人命苦就是这样!

------------------------------------------------------------>
49楼释疑: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284732

网友:
板凳  敢于尝试就好  不试试不会知道好坏  修主板我就是试出来的  不过要对了路子在试   不是盲目的试

网友:
强悍的LZ。如果 是 我们 早换掉了 。。

网友:
8IP1000—G烧了南桥,换了两次了还没成功,问题总结了,焊接过程中,桥炸了

网友:
这组供电最好上高功率的管子,不然使用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

网友:
LZ是把维修作为乐趣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新年了,要踏踏实实修板。

网友:
向楼主致敬,这就是作为专业修理工程师的态度!◎

网友:
LZ不会是从12-31号修到1月1号就修了二年吧?不要吓人~~~~~

网友:
我有几块HP NC6000的笔记本主板也是修了很久了,都是跑A7,A8码掉电,向LZ学习,好好修!

网友:
2009年12-31修到2010年1月1日,跨度两年啊!!你也太搞了

网友:
上次修的一块联想的848的板,换了南桥EB的亮了一次就不亮了,有复位不亮,AGP供电什么都正常,过一会南桥发烫,不知道是不是换南桥还要看除了第一行的下面几行的型号完全一样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合用应该一次也点不亮才对啊!估计是好像我这块板那样坏了南桥带来连贯性损坏!

网友:
牛人也。。。LZ家用的土炮吧》?那板做成那样了。

网友:
够折腾的,想知道这么一块主板维修费用是多少? 848的板在二手市场也就50元一片~

网友:
楼主台有耐心了 不过刷掉东西 是不是台用力了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里是要 反省3天不准接板子的  一般我们都不会说出来的 自己碰掉接上接行

网友:
09年12月31号修到10年1月1号修好,这样就算修了2年。。。

网友:
桥坏了的在我这里基本上就没法修,其一因为我这里的主板不多,很难找到能换的型号,其二没有做BGA的设备,而自己的焊接水平还在不断的练习,现在这水平顶天也就能处理点桥虚焊!!!!哎,路还很远哦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不要郁闷了,修好这样的一块板子,应该高兴才是。

网友:
楼主换的桥跟没换过一样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