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

楼主(2010-01-01):
按开机键里面吱吱响(很有节奏),指示灯不停的闪(强弱强弱的闪),各位大侠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瓷器
应该是行管坏了吧

网友:
行管是不是要拆下来测。

网友:
电源本身或是行电路有故障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通常是行管或二次电源的场管

网友:
可以在路量行管C极对地电阻,如果为“0”一般就是行管坏了,换了行管后还要注意检查行部分是否有虚焊。

网友:
行管坏了 看一看第二次电压是否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