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01-01):
前天接到一台LG W1934S显示器,问题是黑屏。一开机很正常,点到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灯管测试正常,高压也没问题。请教大哥们。这机器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黑屏

网友:
不知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这种情况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和电源,如果判断灯管和高压板的确没有问题,那查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在暗屏时),和正常的时候做个对比。
可以尝试取消保护看看。

网友:
是暗屏,有显示不亮

网友:
19寸的灯管老化的多哦 注意下哦
高压板的补下焊
暗屏的时候量量开关脚电压 主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暗屏就查电源,高压,灯管了

网友:
你直接换条高压条试下还就知道了吗?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 这机器我修的多 就是有一组灯的线与灯管接触不好 直接焊接好也就OK了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的问题,驱动板MCU或是程序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支持灯管接触不良一说

网友:
如果是暗屏的话,换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换起来麻烦,灯管也不发红,觉得灯管的可能性很小,各位老大帮判断一下

网友:
灯管没换好,这样的机子我修的不少

网友:
灯管坏不一定是发红,灯管的接头(在灯屏里面,不是高压板的接头)接触不良一样会黑屏。这种故障可以测各灯的反馈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先用点灯管的工具点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一般都是用单灯管的高压板点拉 LG的的高压板坏得多吧 LG的MCU好像没那么容易坏吧 LG修得最多的也就是爆一个电容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灯管问题了~~学学各位大哥了。

网友:
嗯,灯管问题造成这样现象很常见的

网友:
又可以学到点东西......真是谢谢各位............

网友(2010-02-08):
杂 去高压保护的 我想去高压保护 但不知道是第几脚 接地

网友:
这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