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电风扇就转

楼主(2010-01-01):
在论坛上看了好多这样的贴子,知道是通病,是北桥的问题,拆机后,发现北桥, 6150真的被焊过的,

后来我还是用内存打阻值卡测,我发现数据线全为无穷大,地址线是673,还有卡上标的两个SA线对地是0了,,

不明白打阻值卡上的SA是什么, 这个结果不知道是桥挂主了呢,还是虚焊了,,

网友:
有的BIOS版本是风扇常转的

网友:
你还是再加焊6150吧,我6150 6100 都修到台式机去了 无铅 265 底部温度250 一会就好

网友:
我修过几台 加电风扇常转 就是不亮机   加焊后风扇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还是虚的问题比较多,先先加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