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说法

楼主(2010-01-01):
老师们新年好:我有一张磐正--939主板,上有AGP,PCI-E显卡插槽,在本栏贴中看到在刷显卡BIOS时两张卡都插上,可刷PCI-E卡的BIOS,而我们当地确说不能两张卡同时插上,本鸟弄不清,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在CMOS里设置成PCI启动,然后插上对你所要修的卡和PCI显卡(不是PCI-E)

网友:
这种问题,你自己试验下不久知道了

cmos  设置 agp 或pci-e  或pci  首选启动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我的师傅说两卡同时插上要烧卡,所以不敢试?

网友:
我再次劝说你一次,你自己试一下,就算真的烧卡你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何况还不能烧,别人说的自己不去做,永远是个迷!

网友:
谢谢!谢谢! 中午师傅不在试了一下(在CMOS)没烧,待机会刷一下.再次谢两老师!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我的师傅说两卡同时插上要烧卡,所以不敢试?
引用 网友A:

你师父是个明白人!!     你回去可以给你师傅做实验看看了  ,同时都插上,哪张也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