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I945PLN上U和假负载保护???

楼主(2010-01-01):
接到一块翔升I945PLN,本来就12V对地短,一触发电源一闪即灭,把三个高管(三个高管的型号分别为:两个70T03GH和85T03GH)都换掉以后,触发以后正常,拔掉电源上假负载,一开机又保护了,以为假负载不行,就把U放上去了,但也是同样了问题!!!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换上去的上个高管的型号分别为(K3919两个和K3918)

网友:
确保电源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驱动管坏了,上U和假负载上去过载保护,说明VRM控制芯片应该已经获得VID参数,输出PWM,但是驱动管有问题,导致功率管输出时间过长而短路保护,换驱动管不行就考虑下VRM控制芯片

网友:
估计是驱动IC坏了

网友:
这个保护应该是无CPU主供电造成的,换一下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