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 17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01):
一片华硕p480s主板,开机有时能点亮,有时跑码17,有时跑码连内存都没过d4,bios重新刷过,故障依旧, (唯一点线索就是内存B.1脚电压应该是2.5V好像和内存供电2.5V是通的,但现在是3.3V,不知和这个脚电压有没有关系) ,真不知从何下手了,望大家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
内存有三种电压,一个主供2.5 ,一个参考电压1.25,还有一个就是3.3V吧,是给内存PSD什么电的吧,我也是新手,用打阻卡打下,对新手有帮助。(内存不分什么B1,你说的是93脚吧)

网友:
应该是吧,就是最边上那个脚,内存四边有1.25V,  2.5V  ,3.3V  .还有个是地, 我说的就是那个2.5V变成了3.3V, 相当于有两个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