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0-01-01):
过了开机画面 就定住了 就剩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了 怎么回事啊 ? 拔掉光驱的话 能windows滚动条那 然后就白屏了 怎么回事呢??
Windows

网友:
这机子显卡问题 多 你 做xp吧 玩了在 说了 估计白屏是卡的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去下来在做上去

网友:
V3000,N卡爱空焊。

网友:
显卡做BGA吧,这机子就是这种病

网友:
这是加焊完了之后这样的 。。。。

网友:
那你可能是没加焊好吧,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是这个情况,更换南桥后就好了 0

网友:
必须重新植球了,否则没有办法的。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还想什么?直接加热下显卡再看看。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拔掉光驱能到windows滚动条那的话,估计南桥也有问题。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装上光驱就死机,拔掉光驱就能进系统。

网友:
加焊 就好了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