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个电容引发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前几天修了个ONOA的910GLP主板。 这个主板本来是我卖给客户的。卖个他的时候就有个电容爆了。但是主板用起正常。就没管它。客户拿回去后用了半个月左右 主板不亮了。拿来我一看。主板跑25。不显示。。测试每个电压都正常。哪个爆的电容也没管他。。压桥。刷BIOS都没解决问题。后来。突然心血来朝。把哪个爆了的电容换了。问题就解决了。。晕。哪个电容在哪个北桥边边。。

网友:
一般都是先检查电容的,这是表面现象,先得解决.

网友:
南京!南京!
电容!电容!

网友:
学习 学习 主板最大的問題都是电容啊!

网友(2010-02-22):
学习了,主板北桥电容挺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