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6600VE128M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0-01-01):
手上一块七彩虹天行6600VE显卡,DDR1的显存,驱动装不上,一插上可以认出6600VE显卡,到安装驱动时提示找不到文件,驱动人生之类的安装会自动重启,再进系统还是显示VGA兼容视频控制器,在七彩虹官方网站上按其型号下载驱动,装上蓝屏后重启又跟之前一样。。。。

换过晶振,不行。。。

请给个维修思路,刷BIOS?(我不会刷)加焊GPU行不?

网友:
应该是硬件和软件不兼容,具体是驱动或ROM信息还是GPU本体不良,这得需要测试过程的

网友: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的阅读权限不够,坛子里的测试程序我无法下载,版主能否介绍一个或发一个测试程序我测一测,谢谢!

网友:
我用工具测了显卡,但不看不懂其测试结果。请知道的帮我看下,谢谢
这个结果是用MAT4.78测的

这个结果是用MATS6测的:

网友:
你的第一个结果不是4.78的结果,
第二个是软件自身问题,

请正确试用mats478来测试

首先你要排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多说无益,来个简单点的把,你用雨林9.9  ghost  一遍

还不行 再做测试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再试试,确定软件再动硬件

网友:
你用的根本不是4。78而是4。76的低版本
如果是显卡有问题,问题出在芯片上

PS:

希望阅读权限不够的,不要在这里说些无关话题,难道你们不看公告和新手阅读?

网友:
用慢装的版本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只修好了一块,其它的都没有修好,等待高手出现
引用 网友A:

就算修不好,从中学到知识也是值得的

网友:
你的第一个结果不是4.78的结果,
第二个是软件自身问题,

请正确试用mats478来测试

首先你要排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多说无益,来个简单点的把,你用雨林9.9  ghost  一遍

还不行 再做测试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MAT478测的,软件是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231-1-1.html里下载的,显卡测试工具包里的工具。。。

另我用雨林木风9.9G了一次,第一次重启解压安装驱动时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