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软件法检修各种内存选用的主板和软件,大家都在用什么?[讨论帖]

楼主(2010-01-01):
请大家各自说一下用软件法检修内存,所构筑的平台,都在使用什么样的主板和软件?使用过程中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谈谈心得体会。

网友:
大多数都软件是英文.如果有什么软件能把他翻译成中文 那就太好了

网友:
本人使用RST和JACKY版的MEMTEST86+检测DDR1,用RST和QTP、DOCMEM3检测DDR2,用THAIPHOON2。0、4。0,还有SPDTOOL刷写SPD。只要方法得当,以上的软件用起来都很顺手。

网友:
点不亮的用05版卡看那个IC坏,测稳定的用RST,本人用杂牌的865主板,对于有点板子点不亮的条子兼用性好,品牌的版子挑内存,特别是翻新内存

网友:
是在电脑上刷SPD还是在特别设备上啊? 另一个问题:有的自己点不亮的条子能被别的条子带亮并识别出容量 有的带不亮 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能带亮的大概是什么问题 不能的大概又是什么问题 谢谢版主啊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60-1-1.html

网友(2010-03-09):
我现在用的是845G  的一种主板是一般的工包板   一条带动坏的大部分可以测试的到  颗粒的坏。就一个主板也就可以维修很多DDR1的内存啦,可惜我不懂上传图片,要不给大家看看这个主板!

网友:
不知DDR2的要什么主板才行呀我DDR1用865板加RST就足够了

网友:
DDR1我用杂牌865PE软件配RST+JACKY版的MEMTEST86+微软出的内存检测,可以完全解决DDR1
DDR2我用GA-965P-DS3 VER:3.3 F2D 软件配NSRD+RST+微软出的内存检测软件,可以解决大部分
刷写SPD我用SMARTSPD(DOS下使用),SPDTOOL(WINXP下使用)
使用起来还算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