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9550显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01):
我想大家都记得我前面的贴子中说道的想刷BIOS的两个显卡吧,一个是RADEON 9550 128B,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还有一个是镭风M/N 9550 CH黄金版 256M DDR   这种显卡。这两个显卡在之前都是不亮的,我当时量了,供电,时钟,复位信号,感觉都正常
后来想要刷BIOS。可是在DOS用ATIFLASH -P无法刷写,我对ATIFLASH也不太熟。后来用ATIFLASH -I 提示找不到设备。版主及坛子中的师傅们
都说是GPU没有工作,没办法我就想到去加焊。首先加焊的是那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加焊之后上到这主板上还是不亮,用ATIFLASH -I 还是找不到设备吧。
正好,刚才修了一块845E的主板。我把这个AGP接口的显卡接到那上去,亮了。然后我下到刚才测试的主板上来,(865GV的)亮了,我马上又进DOS
用ATIFLASH -I 还是提示找不到设备。我接着加焊镭风的那个显卡,加焊完好上865GV不亮,ATIFLASH -I 一样的找不到设备,接了845E的主板,OK
就是花屏。接着我又把那个不知道牌子的显卡接上865GV,还是不亮,接到845E的板上能亮。我想问的是,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865GV的板对检测显卡不是很好。兼容性不强吗?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这两个显卡在之前是好的也说不定,可能只是花屏也说不准。
打算一会儿把ATIFLASH拷贝到845E的主板上再试一下。结果一会儿再向大家报告。。。。。

网友:
GPU的问题或者信号没有传输过来

网友:
我测试过了,看来是主板不兼容的问题
我换了板就好了
换板用ATIFLASH -I 正常

换回865GV还是不行。

网友:
这样给你说吧  845的 4xagp  865gv 的8xagp
但不少845是不能点亮  9550的  但正常的9550都可以在865上面点亮

网友:
嗯,谢了,算是了解了一下

网友:
这得需要测试AGP的电平信号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核心是否有崩角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