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修内存、显存的主要工艺:拆装颗粒的手法[讨论贴]

楼主(2010-01-01):
请大家各抒已见,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快捷、高效的颗粒拆装手法、工艺,以及操作的注意事项都写出来,共建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包括DDR1代的内存、显存颗粒,DDR2、3代的内存、显存颗粒。

网友:
DDR1的把颗粒吹下来(温度风速开最大,用镊子提着颗粒,板子和颗粒就会分离了,学贝贝版主的方法)然后把好的颗粒吹热扔进焊宝的盒子里,让它沾满焊油,再放在基板上吹上去。一般我开温度风速最大,吹着吹着就有回流焊的效果,自动归位。最后说明的是风枪吹颗粒的时候不能对着一个地方吹三秒以上,要快速的移动风枪,我心急,这样感觉比较快,风枪移动得快颗粒是不会被吹爆的。
DDR2的BGA没有做过,主要手上没有什么维修量,也没有915的板子,所以没有研究,楼下继续分享你们的经验。

网友:
风速,温度都开到最大吗?你不怕周围的元件都吹跑啊?如果温度开到最大,很容易把BGA挂掉。

网友:
我用的是850风枪,温度325,风量3,快速移动风枪,均匀加热,吹下后板子加少量焊膏,然后吹上去,最后用烙铁拖一下,避免虚焊

网友:
不用焊膏了,也不用焊油了!
现在我只用松香!焊膏焊油有毒性,还具有腐蚀性
用风枪吹下来是肯定的了,350温度,3风速,先吹一边,把镊子卡进去一边就离开了,夹紧拿起再吹另一边一会就下来了!
烙铁粘点松香,扫平焊盘。纸巾粘点无水酒精(是乙醇)。擦掉松香,放上芯片对齐,先固定一边
再在另一边拖点松香,把内存压稳,左手锡丝,右手烙铁,拖呀拖。一边加锡一边拖,拖一遍后
停止加锡,加松香拖!焊点就会很亮的了~~呵呵

外加BGA还没动过!呵呵

网友:
本人都有烙铁焊的

网友:
DDR2 先夹在自制的预热台上 温度100 颗粒四周刷上汉堡 风枪250度 夹具固定之后对准颗粒 15秒左右后 直接镊子夹下基本球都还在 少了几个的 收工补焊几个球 球不在的 放在自制的值球台上 钢网从值 少了的手工补
然后在板上刷上汉堡 颗粒上刷好汉堡 然后差不多的位置对准线盖上颗粒 预热台温度开到200 风枪温度开到150 夹具固定好对准颗粒 10秒左右横向移动 结束之后 推出去自然冷却

网友:
DDR1代内存换板的话 焊 取颗粒我都是风档最大温度450 用美工刀片轻挨内存颗粒一边一边吹 焊的时候先把PCB板刷焊宝 在颗粒的焊接涂焊膏 用烙铁定位 颗粒用小木棒一类型的东西轻压 用热风抢吹上去

网友(2010-03-12):
我加个,风枪温度不超过350,风速3,烙铁350

网友:
DDR2我的方法是用850拆下芯片,拖平底盘,然后用内存网植株,然后再用850焊接,(风枪把头去掉,开到最大火了跟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