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0-01-01):
MS-7267 VER1.0 945GZM的主板不稳定有时能显示,不显示的时候供电是正常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虚焊吧,开不了的时候压压桥

网友:
在桥上用力压看啊。

网友(2010-03-07):
有可能是MSI开机芯片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  用INTEL原装风扇会使主板变形 之后就会出这子类的问题 我还遇到过 用1个小时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