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屏能不能替换?

楼主(2010-01-01):
LP150X09    15.0  XGA   是碎屏,我想用  LP1150X08   (TL)(A2     来换上,不知能不能用?请指点一下。

网友:
都是 LG .PHILIPS LCD.

网友:
尺寸一样接口一样就完全可以的

网友:
是 LP150X08  多打了一个1。

网友:
屏都是30针片的接口。

网友:
坏屏是DELL 的本子,型号:LATIUDE D510

网友:
我换了后,不好用。不知为什么  ?

网友:
什么叫不好用?不明。能显示就能用。

网友:
先看针脚,然后看看是不是都是单6的还是单8的,如果上面有码片的话一直把那个码片移过来。

网友:
看了一下,两个屏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比较一下,,,,,,,,

LP150X08

LP150X09

网友:
这LP150X09的接口定义是蛮复杂的,建议换个一样的屏吧。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LP150E06的,能显示,就是暗屏。

网友:
接口一样,分辨率一样,尺寸一样的的可以通用

网友:
真是专业啊,楼上的。谢谢,我真是瞎修,没把屏搞坏就不错了。

网友:
这几天学了些屏的知识,才知道,屏里也有不少学问,。那里能购到屏,要多少银子啊,本子我已买下了,修不好就留在手里了。

网友:
不能直接换`
   ``多少不一样

网友:
DELL换屏要主意码片

网友:
屏的定义要一样.有的定义一样还要换上面码片

网友:
可以带换,把DELL碎屏上的马片换到好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码片是什么,有没有型号啊?屏的接口定义的PDF资料能百度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同学呢……

网友:
我又找了一块LP150E06,的屏,不知这屏的接口定义,那位朋友有啊?我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

网友:
接口定义看准,屏一样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有接口定义这块06E的,09 ,08 的还是基地朋友上传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换屏还有这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