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5M点不亮故障

楼主(2010-01-01):
型号是华硕F5M,电流跳变到0.7A左右不动了,感觉像是内存没跑过,客户以前有花屏的现像,G6100的芯片,重做和换了块芯片都是一样的现像,跑到0。7不走了,内存换了,手上没这型号的BIOS,哪位兄弟有?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看北桥或者显卡,既然是花屏,就这几个的问题不掉电的情况下,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
外显能显吗?是不是桥没有做好呢?

网友:
外接也不能显,北桥和显卡是一体的,G6100,三温区BGA,感觉应该不是没做好,换后和换芯片之前是一样的,刚把BIOS刷了,能跑到1。1A左右,不亮机,再开两次又只跑到0。7A了,哪位有DDR2的笔记本引脚图,我想打下内存的阻值

网友:
BGA温度曲线有问题吧     曲线不对   有多少新的桥也不够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后电流能上1,1A,那就插上内存打阻值卡,看看北桥到内存的AD线阻值,集显花屏不是北桥就是内存出问题多

网友:
内存换过,手上没有打阻卡,就是想找张DDR2引脚定义来查下,

网友(2010-01-31):
有可能顯卡下面BGA顯卡錫球有雜質 重新BGA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