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6C跑83不开机

楼主(2010-01-01):
S36C,一开始3V短路,换了南桥短路好了,上电跑83了,电流上到0.56,北桥烘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啊 ,内存换了新的,还是跑83

网友:
各路供电都有,且不掉电的情况下,重新做一下北桥,如果是小本,北桥易虚汗,显卡独立的话,做一下显卡也试试

网友:
在烘北桥之前有没有打了阻值呢?把桥重做罗。

网友:
北桥换了一块,故障依旧

网友:
跑跑信号看看吧,不要盲目的做桥。

网友:
大家都给点意见吧

网友:
搞了几天了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电流跑多少,外接看了吗。。也许是内接不显。

网友:
外接不显。电流跑到0.56,说了呀

网友:
兄弟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就当你是换的新的南北桥  换更内存吧   有时候显卡也会引起不过的

网友:
内存换过没,这MINI内存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