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M态的控制电压如何找?

楼主(2010-01-01):
现在不懂这个M态的控制电压怎么找,什么样的电压算是非M态!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M代表是待命电压,就是说插上适配器就出来的电压。非M电压就是要正常触发以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哦,谢谢!应该用高压的控制电压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