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这个主板上的元件少了什么啊

楼主(2010-01-01):
这张是GA 965PA-DS3      画圆的地方

网友:
CPU的供电管子,你可以找一下差不多的板子来看一下。

网友:
是下面一张了,图中画圆的地方了。请大家放大了看,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这张清楚一些了

网友:
2个电容,一个MOS管?

网友:
少了几个电容 一个PNP 三极管

网友:
恩、俩电容、还一个应该是N沟道的三极管

网友:
                  眼睛不大好````

网友:
2个滤波电容,一个三极管

网友:
我看也是两个电容,一共NPN的三极管。。。。。。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要的是那个三极管的型号了,有相同板的朋友请帮我看一下了。祝你们明年发大财了

网友:
上面的10N60A的管吧

网友:
一般不是NPN的三极管就是N沟道的MOS管。。。都换上试试看。。

网友:
电容 三极管

网友:
像是一个三极管和两个电容。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三极管就OK了 ...

网友:
供电管子跟电容

网友:
晕 随便找个板上的mos管装上就行啊

网友:
上管  没了  找型号大小的代呀   09N 的 06n的   都可以代的  这些是板子 上 比较大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