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就自动关机求教那个是键盘控制芯片

楼主(2010-01-01):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富士通 FMV-820MG
故障是按键盘上的键就自动关机
主板上有以下几个芯片   怀疑是键盘控制芯片    跑了下电路  没跑到   希望知道的兄弟能指教下
JAPAN的MB90372
SMSC的LPC47N217-JN
FUJITSU的S1L50552F30HO
到底那个是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呵呵    再跑电路   找到了   是JAPAN的MB90372    不过故障还要接着查下去

网友:
我也遇到来   不过没解决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不过相信你很快会找到,所以等了一下,现在好了。键盘的故障排除了吗?有条件就排除一下吧

网友:
先换键盘,不行换键盘芯片了,

网友:
这故障  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查下键盘芯片的供电

网友:
我修过T43坏H8同时按任意2个键就关机的

网友:
换个键盘试了吗

网友:
先排除键盘再查吧

网友:
键盘客户拿来前就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