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之经验讨论

楼主(2010-01-01):
有很多板子 开始是可以亮机的  它们或是显卡或是北桥南桥  总之原本可以亮 但加焊或者换 完桥后 就不能亮机了  更有甚者  都不能触发了  我想问问大家 都是什么情况  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啊???   硬伤(碰掉电容或没做好桥之类的)就别说了

网友:
很可能是桥本身已经在一个临界点上 你只要稍微做一下之后就过了,直接损坏,跟客户说的时候可一定要说好了又风险的 ,要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桥本身的损坏还是很少的  我做了半年多BGA了 原来是好的做BGA后坏的还没碰到过   就算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做也不是很麻烦              其他方面的因素呢???

网友:
也大部分决定了人为的因素,

网友:
关键是温度要把握好和焊膏要好,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怎么没人说关注啊  我知道 台式机的主板 做BGA后  得先 观察下电容   很多笔记本上  也有普通电容 都得注意看下是不是 鼓了

网友:
6# 悬壶遨四海 [/
温度温度还是温度啊

网友:
呵 是的。 作得多 就有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