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gx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1-01):
l4s5mg/gx主板不加电,南桥用的sis962,测量开关针脚有5v电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6和1.3,cmos供电3.3正常,不知道怎么弄了,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啊,电源的绿线连到的小三极管的三个引脚的电压都死5.13v,以为它坏了,拆下来测量板子上三脚的电压还是5.13,郁闷了,

网友:
一般绿线连接的三极管,E极都是接地的
你跑一下这个三极管的E极,看是否还接的有三极管
另外3VSB也要测量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3vsb正常,我再去测一下e级电路

网友(2010-03-19):
IO到ATX14之间电路看看

网友:
确定三极管是连开机绿线的吗:

网友:
是的绿色的接的三极管

网友:
sis芯片组一般南桥直接到绿线的,无三极管

网友:
可以量下南桥旁边的供电三极管试试看,不行的话大多数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