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 时钟 复位

楼主(2010-01-01):
主板有复位的前提是供电和时钟。这里的供电是指哪里的供电,如果主板没有复位,要先查主板那些部位的供电,CPU 北桥,时钟芯片,还有PCI,内存供电也要查吗?南桥供电要查吗?好像南桥的供电不怎么好测量吧,在哪里测量。 还有时钟怎样检测是否正常。 通常主板没有复位不怎么好修的,大家是怎样修没有复位的主板。(查复位键是否有高电平,这个我知道) 谢谢高手讲析。

网友:
复位,从INTEL 构架的主板说 是南桥产生PCI复位,来复位北桥,然后北桥产生CPURST#来复位CPU。
时钟,由时钟芯片产生,供给各芯片。内存时钟是北桥提供的,
测量的点 各种主板不一样,, 一般有IDE接口的就测IDE第一脚,为5V电压的IDERST 是南桥发出,
有MINIPCI的是26脚
一般CPU没有复位可以参考方法: 量PCI复位3.3V,如果有PCIRST#就查北桥电路,没有呢就查南桥电路 。当然 南桥北桥坏了 虚焊了 也没有复位。

网友:
主板的复位都是由南桥发出的、有些主板会有南桥发出到IO、或北桥、或防伪、或一些专业的芯片、总之主板的复位都是由南桥发出的、当然南桥要发出复位、前提是时钟要正常、其次自身的工作条件、要是具体的说怎么怎么修的话、我想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请问、你修过硬件维修么、

网友:
LZ先从认识 主板 开始 吧。电子原器件。工作原理

网友:
看来楼主什么都不会呀
引用 网友A:

我真怀疑你什么都不会,才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提问是主板复位正常的前提条件是供电和时钟正常。这里的供电指的是什么。你懂的多的,就来回答吧。

网友:
基本理论知道一点,比如说,CPU供电分为单相,两相,和多相,(电源芯片有通常一个主,从芯片有2到3个。MOS上管和下管)以及奔3的多组供电。开机电路有通过IO、南桥、或者专用开机复位芯片触发的。CPU的复位由北桥提供。
主板上用的MOS基本上都是N沟道的,是高电平导通。LM358通常用在内存供电上,特点是同相输入高于反相输入时,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SDRAM供电是3.3,DDR是2.5,DDR2是1.8。可是知道这些基本理论不等于会修主板。实践起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
修主板说说间单,修起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