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600PROAGP冷机黑屏

楼主(2010-01-01):
6月份在淘宝上购了块V星2600AGP,带个桥接芯片,其实就是山寨的,一直用它看高清很不错,现在天冷了,出问题了,看来山寨的真是不能买啊! 冷机黑屏,得需要预热30分钟左右才能开机,有时前几次开机进不了系统就死了,再反复重起几次就正常了,而且如果不关机的话就一直正常了.我是新手,以前没修过显卡,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芯片空了

网友:
你先把显卡外关和散热做好,然后用测试软件测一下,正常情况下,这种卡G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先把显卡外关和散热做好,然后用测试软件测一下,正常情况下,这种卡GPU很容易坏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外观和散热没问题,板子上那几个电解也查了没事,还得请教下新诚达版主您说的测试软件是什么?能否推荐一个?还有您说GPU容易坏,这个怎么判断呢?谢谢!

网友:
论坛暂无公开的 HD显卡测试工具!那东西太大了。好几百M。。。

网友:
这东西也很贵,公开就不咋好了,说实话显卡测试软件一旦公开化,就没有啥市场可言了,如果某人对显卡有一定的过硬技术研究,我可以考虑一下给他一份

网友:
呵呵  他的这片显卡 即便点亮了测试软件也测不出来那里有问题的,虚点不在数据位上  大概可以定到,如果冷机  c1  桥接  如果25  则是桥接到核心  应该没有元器件损坏的,但也不绝对

网友:
桥接的卡,如果测试出结果,最好打一下桥接GPU间的线看哪头有问题

网友:
多谢两位版主!看来用测试软件测试是没戏了,我能做的是不是只能做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