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0-01-01):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600A的机器。接上稳压电源后待机电流从0.04慢慢变成了0.00,触发没有反应,判断是某电压有短路的地方。拆开机器,通电再测发现没有待机的+3VALWP和+5V的VALWP。断开电源后测这两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发现+3VALWP的为0欧,应该是这路供电或负载有短路的地方。然后断开了PJP3短接点后测量,是负载部分短路。
    接下来只有对负载进行上电烧了,看看哪个元件的问题。根据电路看到+3VALW给南桥、EC和几个转换电压芯片供电!给短路点从0伏慢慢的调高电压后发现电流急剧的上升,没到1.5V电流就到了3A。这会赶紧对这些易坏的元件触摸,当摸到EC时感到有一个点很烫手。而南桥却没有多高的温度。此时就判断EC内部的供电电路短路了。(其实我这会犯了个错误,没有把EC芯片取下来再测一下+3VALW的对地阻值)。EC芯片的型号是KB910Q-B0,因为不常用也没有备件,只有现订了。几天后芯片到了,装上后接到稳压电源。原以为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可是以外发生了,通电的瞬间只听到啪的一个小声,电流迅速升到1.5A。赶快断电,感觉还有明显的短路,但是这次+3V和+5V的待机却没有保护(这点很奇怪)。这次再次断开短接点测负载还是短路。怀疑EC没焊好,结果发现没问题。
    这次该仔细的检测了。先拆下刚焊完的EC。测负载短。然后对短路点烧。当电流到了3A左右时摸南桥有一点热,怀疑南桥了。用BGA取下了南桥后,(这次没有犯上次的错误)再次测了短路点的阻值,奇怪的发现阻值还是0欧左右。这会真的不知怎么办了。冷静以后想想还是对短路点烧,这次主要是对那几个电压转换的芯片进行触摸。当短路电流上到了3A左右时,手摸到了PU7这个芯片很烫手。这个芯片是把+3VALW转换成1.5VALW电压的,型号是CM3718。热风取下后再测短路点居然阻值变大了!对芯片进行测量,发现8脚对地短路了!
   因没有所以又是订的芯片,几天后芯片到了,装上EC,焊上南桥和这个小芯片后通电,待机电流就正常了0.06A。按触发开关机器正常的工作起来了。心里很是高兴!后来仔细的考虑要是当初判断EC短路时把EC芯片取下测一下对地的阻值可能故障就变的简单了,可能就是这个小芯片的故障。但是不拆EC和南桥,也就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网友:
太粗心了,也太自信了,拆了EC居然没测还短路不就去定芯片了

网友:
上个月我也接过一台e600,短路倒没有,只是EC发出PWRBTN后,南桥没反馈回来,换了就点亮了

网友(2010-06-16):
学习了  待机电流 变小    的原因

网友(2012-10-14):
还可以,呵呵,不用拆下EC的时候首先要测测对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