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G31M3 V2维修

楼主(2010-01-01):
领衔主演:MSI【V星】G31M3 V2
主演:FLUKE 15B  安泰信936B 安泰信850A+ ‘
友情客串:华硕845料板  技嘉945料板  **牌焊锡丝
剧情简介:开机正常,复位灯常亮,总线供电控制极无电压

目测被人焊过,打值没有问题,上电复位灯常亮

测内存电压1.9V正常

测总线电压太低0.4V

再场管控制极电压无

跑线场管控制极由旁边358控制,测358供电正常

测358正向输入脚无电压

跑线发现经电阻进入北桥旁边一个5脚芝麻管

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管,想起华硕主板产生VCC VID的那个5脚元件,猜想他们会不会是一样

于是量了一下5脚芝麻管的1脚和2脚和RT9181差不多,1脚接3.3V,2脚接地,猜想他们脚位应该是一样的,毕竟都是产生1.2V电压的,于是按照RT9181的脚位图查,1脚供电正常

再测3脚EN也应该是正常的

再测控制输出脚电压无

判断此管损坏,于是从华硕料板上找了一个RT9181换上

换上去之后测电压正常了

于是上U  上内存 测试,看着代码一路跑下去心喜。不过跑完之后又重跑,反复了跑了很多遍才点亮,怀疑此芝麻管功率应该不够,没办法又重新在技嘉945料板北桥旁边找了一个5脚的芝麻管量了一下1脚和2脚和V星板的上芝麻管脚位也一样一个是接3.3 一个是地,直接换上去后开机一次性跑码正常亮机

电路图如下:

芯片脚位图:

特别鸣谢:
保定新宇维修【光哥】友情赞助FLUKE 15B 及技嘉945料板
饼哥【月饼】免费提供G31M3电路图

网友A:
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第一个9181换上去不行
如果有测量到输出波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刚开始点的时候 行  只是多开点次就不行了   要重复跑码几次才能进去
没看波形

后面换上去的不是RT9181

网友(2010-06-11):
请教一下,LZ所说的总线电压是不是内存总线电压呀?是不是该机不过内存,CPU就不工作呀?

网友:
查内存 各条件是否正常 打值是否正常 如都正常 可以刷BIOS

网友:
高手修板 就是不一样 思路明细 直得学习学习

网友:
有图纸修复率就是高

网友:
凤姐 我看你了

网友:
对我们新手实在的太好的学习质料了一定要+分

网友:
不错的学习资料啊。总线是不是北桥供电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BIOS型号
我的BIOS   找不到了  气死了
八角  25X80  什么的

我把BIOS放编程器上  第二天就没了  郁闷死

网友(2010-07-11):
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就是修板没有思路,看来还得多潜水!

网友:
学习了· ·但是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
好文章,受益匪浅啊

网友:
学习了,太详细。
很好啊楼主

网友:
精彩...圖文並茂>..好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说得实在太详细了

网友:
学习了,LZ说的太详细了;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宝贵的资料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第一个9181换上去不行
如果有测量到输出波形就好了

可能是芯片本身不良造成的,这里的输出波形应该是1.2v直线平稳状态经过滤波电容接地输出得到。

网友:
现在有图纸修就是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