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东芝M800故障。。

楼主(2010-01-01):
接到东芝M800上电。。是这个电流。。可以看出基本电压已经输出。。。只不过是读到哪个地方过不去。。。不过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可以看出是到内存这里。。反正不管了。。先加焊北桥。。。看看。。。P9050082图片名。
加焊一看晕。。不行还是跳这个。。我想呀。。。那只能测内存与北桥是否空焊了。。看。。这个P9050089图片。这个点无穷大。。看一下那个内存ZHAOP9050090图片有阻止。。。
在下面那个ZHAO上内存。。开机跑数。。P9050086图片。。。
说明一下。。之前两个ZHAO都上过内存没有反映。。才加焊桥的。。。桥边有点胶的。。用风枪吹不来。。。加焊。。可以知道为什么第二个ZHAO行。。第一下ZHAO不行。。数据线也都是一样的。。第一个有空焊了。。
板主加精呀。。

网友:
沙发。。。有胶最讨厌了。。。。

网友:
感觉有些乱。。

网友:
楼主出手不按常规

网友:
本来就是2边数据线  又不是没见过!~~

网友:
也许是楼主把前面的步骤给省略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也要加精。。。
再说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又不是用相同的AD线。很有可能是没焊好。或是断线了

网友:
DDR2的内存槽的AD线是分开的!!!

网友:
以资鼓励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
。。反正不管了。。先加焊北桥。。。看看。。。

给你顶一下!不加分的原因你也知道了!修本本不是这样修的

网友:
楼主我也有这么个机器  是不加电   楼主看看系统供电在那

网友:
双通道,ad线是独立的。

网友:
说的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像你这样干, 十台有八台都给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