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 D60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1):
待机正常  不触发
有时候待机忽然不正常到0.08,3V稳压管发烫,似乎是有短路,在短路这块上绕了很多弯路。
将待机电路的各个元器件都换了,还是时有短路。
重新换了一个EC,值球做上去,故障还是一样。
有时候压压CPU会自动触发,有时候压压南桥会自动触发。而且能显示。似乎不管压哪里都有自动触发的可能。
想到板层问题
无奈之下对各个芯片拖焊,加焊。
加焊了BIOS之后此机修复。
维修过程很简单,繁复的分析也无必要。主要描述故障现象,下次遇到压一下会自动触发的,应该想到BIOS

网友:
似乎不管压哪里都有自动触发的可能
有遇到,不好办。拖焊没掌握,把整个板子拖一遍,想都不敢想。祝贺修好。

网友:
应该是有铅的板子吧,  3V稳压管在图纸中是那个位置,能否上传一个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吧
  也学习了

网友:
你那个 3V 稳压管  发烫, 你加焊BIOS 之后  还 烫不!
这个稳压管 是不是给  BIOS 供电的 !
BIOS 虚焊 会导致 那个 管子 烫吗

网友:
如果还不好的话…楼主要气的发飙了…
哈哈

网友:
待机时而正常  时而不正常 BIOS虚焊  BIOS管待机么?你是不是 修的不短路了  又加焊的BIOS才好  你有隐瞒实情的嫌疑

网友:
待机时而正常  时而不正常 BIOS虚焊  BIOS管待机么?你是不是 修的不短路了  又加焊的BIOS才好  你有隐瞒实情的嫌疑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实情”好隐瞒的。有时候会轻微短路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查也没查出原因。可能是BIOS虚焊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供电中间应该还有别的元件,bios虚焊不至于使供电管发热

网友:
在DELL  D600这个机器上BIOS参与了触发,这个BIOS损害也会引起不上电的!

网友:
今天我也在修D600,也是不触发,以楼主情况,建议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