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1上网本视频不能用--解决中

楼主(2010-01-01):
上网本   视频连接线5跟 测量没有问题
感觉摄像头坏的很少的
慢慢找
视频线 5跟线竟然没有一个有电压的。。。有两个是地
两个是信号。。。类似于U口 的南桥信号
剩下一个    。。用电池开机
外界5V电源  接上视频的这个线
发现新硬件。。。。。。
就是他了   开始用铁刷找。。。忙碌20分钟没有找到
找个U口引一个5V供电 接上  OK
只是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合理   或者是不是耐用
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一般这个视频供电是哪来的

网友:
那得跟线路跑下去就知道那里出来的, 这样外接一个 电源也行, 但要把原来的那供电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