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时钟没有晶振会起震么

楼主(2010-01-01):
比如说 一个供往南桥的时钟没有,那南桥的32.768晶振会起震么?
想找到快速知道芯片是否有时钟的方法,,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
32.768的工作电压是 CMOS电池提供。跟主时钟芯片没关系

你别想着 走捷径,学习是一个刻苦的过程。建议去看一下小贝花版主的征文.你会学习到很多!

网友:
如果是新手最好什么都是一步一来

网友:
南桥的晶振只要COMS,要么只要一插电就会起振了的

网友:
没有晶振怎么会起振,,,要是能起振,,那厂家为何要加个晶振,那不是浪费吗

网友:
2# 的月饼版主, 试问 征文地址能否给一下,我今天浏览了一天 论坛 没看到相关帖子
还有 可能问题说的没太明白 就是 各种芯片的时钟是由时钟芯片提供,,然后 如果这个时钟没有提供出来
那么各芯片的晶振是否起震? 也就是说我想明白一个道理:是不是可以通过晶振是否起震来判断 时钟芯片有无时钟供出

网友:
晶振好,时钟不一定好
但晶振坏,时钟一定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偏。。。

网友:
晶振只要有供电,有压差都会起振的,建议到新手区看看时钟到底什么?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2010-04-15):
南桥内部本身就有一个谐振电路,配合外围晶振,为其自身提供时钟,应该不需要主时钟供时钟的了。